电池不充电如何维修??

楼主(2011-07-14):
接到一台惠普的笔记本在系统里能看到电池就是不充电拆机发现充电电感上有18v的电压 不知道正常吗 正常应该是多少  感激不尽!!

网友:
看图纸上充电电感是多少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东芝M300的机子,进系统了提示电池0%可用,未充电,换新电池了,提示75%可用,正在充电,但是但是始终显示电量为75%,充不进电,用电池不开机,拔掉适配器就关机了,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是电池不放电。。充放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