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注 求思路 求案例 在线等 30秒时间固定掉电

楼主(2011-07-14):
DELL 1420,掉电。CPU 内存都换过。单独用主板+CPU+内存也是一样的故障,经反复测试,表现为固定的30秒的时间就掉电。
BIOS换过。
实在是没头绪了。
在线等

网友:
固定的时间掉电首先考虑散热了

网友(点评):
不是散热。散热的话连续开机应该更短的时间就会掉电。而且散热这块也处理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DELL不管什么问题都会掉电的,最好用示波器打波形来确定是什么故障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有电压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