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70貌似开机不显

楼主(2011-07-14):
电流跑到1.2左右,下掉至0.7左右,再次升到1.2左右,,,,伴随喇叭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加焊显卡无果,换一片显卡无果,加焊北桥无果,,,,,,,,头痛

真想杀人了,,,,再换一片显卡,,,外接显了,装机中一试,奶的,内屏不显(灯都不亮,),,,,,它原本是G86-603,我换了G86-631,没区别吧????想疯了,哪有图纸??

现在插主屏,连外接都不显了,,,必须拔掉主屏。外接才显

网友A: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查一下内存是不是没插好,我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显卡刚做完就报警,弄一下内存就ok了。

网友:
又擦又换了,,,没用啊。。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看看

开机后,,,,轻轻点一下关机键就可以关机,,,,不怀疑BIOS

网友:
内存电压对不对

网友:
修好了,想杀人了,,,,,,,,再换了一颗显卡开机正常了,,,诅咒无良JS的显卡,改良版啊,,,二好一,,气死我了,白忙活了。

网友:
不良JS害死人啊,找一个诚信的芯片卖家不容易啊

网友:
需要图纸,哪位能提供一下,,,,,,

网友B:
不解内屏外接显示正常的话和显卡就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
鄙视那些卖打磨的改良版显卡的奸商,我们赚点钱容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解内屏外接显示正常的话和显卡就没有关系的啊

怕不能这么说,,,内外都接,外显内不显,怕才不好怀疑显卡,,,,哎,量了一遍液晶接口电压,貌似都有,貌似都正常。旧机上拆一颗再试试,估计现在装板上的也不是好鸟。

网友C:
测试的爱出这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的爱出这种毛病

我买的是全新的,老大,痛苦中,,,,,,一直都发一家的货呢,,,这次卖家说可以选有铅珠的或无铅珠的,,,俺用的是土炮,心想有铅的貌似好焊点,就发了有铅的,拿到手就发现根本不是全新的,,,,,等着用呢,你说是装还是不装?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行

网友:
不会又是小XXXXX家的吧.

网友:
今天在淘宝上订了两个IO芯片 还坏一个 伤了 这个世道

网友:
楼主你换的第一个631换到其他机器试了吗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换了个无铅的白胶的631也是内接无显加焊了一遍也是一样,换了个630就好了 ,之前换的631从来没出过问题就第一次修到Q70这台机器换上就挂了,有点怀疑是巧合还是Q70机器设计有问题。你要确定坏了我就不摆在其他机器试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本来就是垃圾,很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