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华芯飞方案机型返修常见故障及分析

楼主(2011-07-14):
返修VX989+常见故障
一.死机
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有:
1.BGA假焊,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2.32.768KHZ晶振坏.
3.电压不正常(大部分都是1.8V电压偏高),
其次是充电IC(正常输出电压大约是4.3V)坏掉,也会引起死机;一部分是BGA坏掉(维修过程中主要是BGA在工作一段时间就发烫), 程序出错,需要重新烧录程序.
二.不开机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很多,维修当中主要有:
1.电池被保护,必须拆下电池再重新焊上去,才能开机;
2.充电IC(正常输出电压大约是4.3V)坏掉,这个占的比率很大,返回带充电IC的机几乎都要换过,主要就是输出电压4.3V不正常,造成的现象就是不开机,充电不停,充不满电,屏闪,还有前面提到的死机等.
3.32.768KHZ晶振坏的也比较多.
4.电压不正常:3.3V的电压接地,1.8V的可调IC坏掉和插电源无电流.
5.BGA被击穿,或是坏掉.
6.BGA,RAM,FLASH假焊的,这种现象不是很多.
7.BGA假焊的比较多,只要用力按住BGA ,再打开锁键就能开机。
三.自动充电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充电IC坏(正常输出电压大约是4.3V), 开机电路中的MOS2302坏掉(这是主要原因),电源部分的Q1MOS管坏.
四.有关电池充电的一些故障
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有:
1.充电IC坏(正常输出电压大约是4.3V)会引起充不进电,充不满电,充电不停和电池有电,开机显示电量低,且自动关机.
2.不带充电IC的PCB板显示开机电量低,自动关机,主要是程序被破坏,只要重新烧录程序就能解决.另外,板开路的在名种版本里都会有. 特别是带充电IC的PCB板要多一些.
五.正常关机之后再自动开机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开机电路中的MOS2302坏掉和播放健坏.
六.LCD故障
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有:
1.        白屏和屏显不良:BGA假焊.(用力压住BGA就能正常开机)这种比较多;缓存条假焊;屏坏;1.8V电压不正常;到屏的数据线开路等.
2.        屏有黑影和亮点,一部分花屏:主要是屏坏.

返修VX979+常见故障

一.        不开机、不连机
(1)插电流表如果可以开机,拔掉电源不开机,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低于3.5V,可以判别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更换充电IC(TQ7051)可排除故障.
(2)插电流表不开机.取下电池再插上电流表如果机子的电流在30-40mA可以按A-B键看是否能连电脑,如果可以连上且可以烧录成功,说明机子掉了程序;连上了机却烧录失败,查看缓存、闪存是否假焊,测量各个数据线是否有开路,再者考虑BGA可能有假焊了。
如果按A-B键连不上电脑,测量各个供电系统电压是否正常,复位电压是否正常,USB输入的两根数据线(DP、DM)有无对地短路,更换32、768晶体管,还不行,只有考虑BGA己经损坏。
(3)插电流表电流大。充电IC(TQ7051)损坏,或是线圈电感L2(470UH)损坏。
(4)插电流表电流小。供电电路VEE或降压1、8V,对地短路,经检测是BGA损坏所至。
二、屏闪
(1)屏使用自然损坏;
(2)升压IC(6311)损坏,升压过高测量二极管输出端有60V。
三、白屏
(1)屏坏
(2)BGA假焊
四、充不满电
(1)电池不良,充电IC不良
(2)电池检测线路开路
五、死机
(1)32、768晶体管损坏或脱焊
(2)GBA假焊、缓存假焊
(3)重新考程序
六、软关机后自动开机
开机电路中Q3(2302)不良引起
七、连机屏闪
R77原0欧贴成10K
八、声音杂
(1)内外音杂:音频从BGA输出电压异常BGA损坏
(2)外音杂;功放IC损坏或喇叭不良

返修VX868+常见故障

一.不开机
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
1.电池受保护,必须重焊电池,才能开机。
2.BGA,RAM,FLASH假焊的比较少。
3.32.768KHZ晶振坏。
4.电压不正常:3.3V的电压接地,1.8V的可调IC坏掉和插电源无电流。

二.死机
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有:
1.BGA,RAM假焊或坏。
2.32.768KHZ晶振。
3.重新烧录程序。

三, .LCD故障
主要原因有:
1. 白屏(90%的都是屏坏,因为屏的排线与PCB板焊口处容易断线)
2. 程序出错,重新烧录程序。

四触摸不良
主要原因有:
1.排线坏(很多)
2.触摸IC坏(很多)
3.触摸板开路。

五.正常关机再自动开机
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开机电路中的MOS2302(Q3)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啊 学习了 希望你能给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