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11-07-14):
INTEL D945PLNM开机后死机,进BIOS束度也慢,是不是要刷下BIOS程序?

网友:
恩 刷BIOS好的机率非常高 主板如果有BIOS的跳线没有或者跳反了也会导致你上述的情况

网友:
刷BIOS吧,能好

网友:
是LOGO界面还是出现CPU型号后就死机了,刷BIOS百分之八十能解决。

网友:
先放电。。不行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