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宏基4630笔记本,已确认是显卡板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07-14):
     现在的故障是 插上显卡板  不开机 拔下来就正常  我是菜鸟  电路方面懂的不太多  现在显卡板上有4个场管 两两一组 都是由两个小芯片控制 感觉上好像是 2对上下管  下管  下管S极接地   测下管DS极 008  另一对下管DS极就正常  是不是 这个下管有问题  请指点下 谢谢   能给我这显卡板得图纸也行

补充内容 (2011-7-15 16:35):
还有就是 我现在插上显卡板 不开机啊 3V5V有  拔下来就开机了 如果不是场馆有问题 呢是哪里不对  。这电脑最开始是电脑开着机  人出去了  等回来就关机了 在开就开不开了

补充内容 (2011-7-18 10:10):
显卡虚焊 会不会导致  插上显卡版 不开机啊

网友:
显卡核心对地阻值只有8欧再正常不过了,显卡芯片重做或升级新版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短路了,测下显卡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两组   这个阻值 8 欧 正常  呢另个怎么阻值就不是8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测下显卡供电有没有。

没法测啊 现在插上显卡板 开不了机啊。。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  显卡对地阻值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  显卡对地阻值很低的

两组  为什么 呢组的  就不低?

网友C:
你确定两组出来的是一个供电吗,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一般都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两组出来的是一个供电吗,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一般都很低

这两组 都是由  两个小芯片控制的 而且这俩小芯片一样

网友:
要判断这个你直接通电测一下电压不就行了吗,如果有短路。待机电流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两组出来的是一个供电吗,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一般都很低

这个不太敢确定  假如不是场馆的问题 呢能是哪啊。。

网友:
如果阻值是008,那证明不了什么问题,很多显卡就是那样低,你可以找个同样的显卡板测测看,如果确实比好的低,看看显卡是不是短路了,还有就是插着显卡板的时候电流到多少还是一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