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KPL-VM 无CPU供电

楼主(2011-07-14):
如题啊,华硕PSKPL-VM,电源IC是下四方形的IC,上面标着BD-AC,CPU上面也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AP-AC。这2个IC的PDF都找不到,不知如何下手啊,上假负载,VTT有,复位0.7,其它电压均无

网友:
无CPU供电 先去查内存总线北桥供电再去查电源管理EN脚

网友(点评):
这些之前都查过了,没问题啊,现在你先告诉我,这2个IC的引脚定义啊

网友:
AP-是8800  BD-的那个是多少脚的

网友(点评):
小四方形,20脚

网友:
RT9605 你去找找引脚定义吧

网友:
CPU复位不正常,PG电压测了没有?条件没满足,电压自然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