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60 AM2跑00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7-14):
映泰TF560 AM2主板,二合一桥。诊断卡跑00,CPU供电只有1.10,上假负载没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桥吗还是BOSS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测量北桥供电,排除虚焊,映泰的北桥容易虚焊,再换个U看看。AMD的U容易坏。

网友:
二合一的桥比较容易虚焊啊

网友:
U我换过的。。。。还一样!!!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U的时钟。PG。复位正常否。。。不正常就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