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CPU 无供电,修好能开机后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7-14):
接到一台联想SL 410R 的笔记本故障是这样了,开机无显示,拆开测试了一下电压,内存1.5 南桥1.06 等电压都有了,只有CPU电压没有,于是二话不说订了一个芯片,换上去好了!谁知道装好以后进系统这个系统是那种WIN7的,都快看到桌面了竟然掉电了,没思路了求解答!

网友:
温度 看看是否高了  在在加旱下 CPU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