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W7062B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1-07-14):
V星修罗王显卡
型号:NX7300GT-TD256E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
检修过程:显存电压为1.88V偏低,正常为3V。显存电压供电结构由APW7062B芯片和一对MOS管组成。显存电压的输出电感进入 端是2.04V,输出端是1.88V,电压是下降的;好显卡是进2.89V,出3V,电压是上升的。把输出电感取下,电压上升到3V。
检测APW7062B各引脚对地阻值正常。FB引脚的分压电阻正常。BOOT引脚的二极管、电容更换过。comp引脚的电容换过。APW7062B芯片换过。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全换过。
上个原理图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控制的2个MOS管。。输出应该在1.2V到1.4。

怎么可能出来3.3V哦。。

网友(点评):
这是网上的原理图,不是实物图

网友:
是你理解错了 楼主 显存电压1.88V是对的 加电不显示 你去查VGA 门电路 GPU之间的线路

网友(点评):
我有好显卡,对比后才这样说的

网友:
那请你把显存编号打上来 我看看

网友:
显存电压在显存周围的电容上可测到,判断因是无误的。我说的好显卡就是花屏,显存电压高也会花屏吗?请教了。

网友:
显存供电标准输出应该是2V,现在1.88偏低

网友:
测显存供电场管好坏,不行查电路周围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