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北桥求助

楼主(2011-07-14):
一台DELL1536的板,电流跑到0.9几,有的时候还循环跑,显卡加焊了,故障依旧,测得北桥上2电容对地,手上没有AMD北桥的板子,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帮帮忙手上有的给测下,告我下,谢谢!

网友:
同行们 帮帮忙啦!

网友:
阻值正常的,怀疑别的吧!先测一下复位有没有出来,包括PCI RST CPURST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心片组的,780G我的测过,没有短路的,有短路肯定有问题!不般不小于10欧,七欧

网友:
你量得直接是0欧还是有点阻值啊

网友A:
你这情况应该是正常的。DELL的这种机器你把COMS电池放下电看看。。。电池没电了好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芯片上的电容否是短路和开路(注意,INTEL965以后的芯片组,芯片上的电容不可以在这样判断,还有AMD的很多芯片组也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测量背面的电容最为准确)

网友:
以后我多泡一下这个论坛了。

网友:
电容直接为0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正常 的,AMD的桥是有二个或者三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应该是正常的。DELL的这种机器你把COMS电池放下电看看。。。电池没电了好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

电池放过电了,还是那样,你的话会谨记的,不能太过盲目!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看那里短路!

网友:
正常的RS780芯片组北桥都这样

网友:
一样的桥上在不同的板是有的电容是短路的,有的不短路。是很正常的。如果楼主的板真是短路了,那么电流也不会那么小。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如果真是短路的话,电流不会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DELL机器如果BIOS电池没上的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遇到只要是AMD的CPU的,都要被搞疯了,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阻值就正常,把北桥植球重新做一下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