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双系统得注意什么

楼主(2011-07-14):
最近在网上经常看别人评论双系统,装双系统得注意什么,要做什么准备,双系统会不会很卡

网友(点评):
推荐 XP +WIN7+mac os X 10.7 变色龙引导

网友:
先 装C盘纯净版也就是 一步一步手工安装的系统,再装 D盘GHOST 这样装 比较稳定

网友:
配置好点应该不会卡

网友:
先裝舊版的win 再裝新版的win

网友:
不管装什么 系统都是在 配置的基础上装 你装 双系统嘛 配置当然要 好点啊

网友:
一个系统装在C盘,一个装在D盘,不会卡

网友:
双系统要求系统比较稳定的才可以。

网友:
装系统的顺序,如果是XP和WIN7的话那得先安装XP在安装WIN7,XP和Linux也是先安装XP在安装LINUX。

网友(点评):
对于我来说,不分先装哪个,再装那个,都可以, WIN7下面可以装XP

网友:
我用的双系统是XP和LINUX的,用起来一点也不卡。不知道其它双系统的怎么样!

网友:
个人认为双系统的话分两个盘来装,一个在C盘,一个在D盘

网友:
只要是大于等于2个盘就可以,前提是你做系统的时候要分清哪个盘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aguo123  对于我来说,不分先装哪个,再装那个,都可以, WIN7下面可以装XP”
我做双系统的时候先安装的WIN7,但是XP安装不上,反过来就好了,LINUX也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或许你是对的!!!毕竟我只是在我的电脑上实验的,呵呵!!!

网友:
那么请问怎么来切换2个系统呢?又怎么设置要开机进入哪一个呢?快说,省得俺研究了!

网友:
在刚开机的时候也就是进入GRUB时会有时间让你选择的!按上下键选择就好了!

网友:
y  有详细的吗多多学习

网友:
  双系统!俺还不会来!说清楚点让俺学习下啊。。

网友:
装双系统怎么操作呀

网友:
一个装在C盘 一个装在别的盘里

网友:
管它,都GH进去行就行了,装完一个再下个引导修复就可以啦,想什么系统就什么系统机子好的话就不形响.机子差就不好啦.

网友:
店里有台ASUS A8TM的机子,拿来是电流跑到0.6左右掉电,加焊北桥,现在开机电流跑到0.3左右

网友:
没这样过

网友:
先装低版本的OS,一般在C盘。然后再装高版本的OS,装在除C盘外的其它盘里

网友:
装系统ghost到D盘怎么启动不了啊!无法安装啊!

网友:
这个没装过!不过自己也想装就是技术不过关,装上老是出怪相!

网友:
电脑  属性  高级 启动和故障恢复       设置   编辑 。。。。。。。。。。。。

网友:
先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再安装其他的系统

网友:
  装双系统要有要基础的新手、、、
c盘   d盘

网友:
先装个G版的 再来个安装的  卡不卡看你的机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