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这CPU是单核还是双核

楼主(2011-07-14):
LF80539
7623B205 SL9VX
1.6/1M/533
问个弱弱的问题,这CPU是单核还是双核,个人认为是单核的,用在943芯片组上。

网友(点评):
INTEL CPu 所有参数 直接在 WWW.ARK.INTEL.COM 搜 SL9VX 这个编号 就看到 CPU 的型号了

网友:
是奔腾双核,T2060.

网友:
楼上正解,伪双核CPU,两个核心共用1M的二级缓存

网友:
就像台式机上有个CPU就是2M 533 看上去是双核,但还是单的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看上去是双核,摸上去是单核?楼主问的是这个笔记本的CPU,你扯到台式机上干什么?

网友:
不是很明白呀,怎么看出来是双核还是单核呀????请教!

网友:
二级缓存是1M的,怎么可能是双核呢,至少也是2M以上的,

网友:
945很多CPU都是1M的.二级缓存一M为什么就不能是双核?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奉献下,把那个看双核与单核的技巧说明下啊
如果是列个表出来让记忆 就不用了 这个应该都明白

网友:
t2060嘛,intel 好多双核二级缓存都是1m的

网友:
各位大哥,究竟是但还是双啊???????????????????????????????????看样子缺砖家啊。

网友(点评):
上级看咯 哈哈 双核的啦 早期的双核技术

网友:
真糊涂了,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A:
请问下老兄 :我换主板为940芯片组  CPU为430   LF80538  430Q649A247  SL9KV      1、73  1M  533
这个搭配会比943的芯片组和cpu T2060速度差很多吗?

网友:
到底是双核还是单核啊

网友:
是双核的呀

网友:
Intel 奔腾双核 T2060 1.6G 1M 533 笔记本CPU
注意的是T2050的是Core Duo,而T2060的是Pentium Dual Core

网友:
谢谢,这是双核的。

网友:
入门级双核。

网友:
分不清楚

网友:
装上机进系统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双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老兄 :我换主板为940芯片组  CPU为430   LF80538  430Q649A247  SL9KV      1、73  1M  533
这个 ...

这2个CPU都属于迅驰3代,都是YONAH核心,65nm,前者奔腾双核,后者赛扬单核,二级缓存都是1M,速度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