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机器运行很卡,用原装电源也是一样

楼主(2011-07-14):
hp 6910p机器运行很卡,用原装电源也是一样。有谁修过,指教一下。据客户说是电源烧了以后引起的。用电池的时候也是很卡。能冲电,充电也很慢,比别的机器上充电慢很多。

补充内容 (2011-7-16 14:24):
最后是pq58坏了,造成过流保护,换了pq58就好了。

网友(点评):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那先修充电这个故障。

网友:
怀疑是CPU核心供电芯片虚焊,或者不良,这种机器我修过很多不显示的,都是CPU核心供电芯片不良或者虚焊导致的

网友A:
你看看那个电源识别引起正常不?

网友:
先修充电,或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能点亮反应慢 换个硬盘试试呢...都能亮感觉和电源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刷bios吧 有些就这样

网友:
  我的也有一台喔```

从一开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应该是惠普中间那个针的原因,看看那个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系统了没

网友B:
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再换个IO试试,不行再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再换个IO试试,不行再南桥。

bios已刷成最新版的了。io,南桥觉得可能不大。南桥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个电源识别引起正常不?

电源识别那一部分量的都正常。就有一个pq58那一部分想不通,感觉不正常

网友:
修过两台这样的。。直接换了充电管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也能充啊,就是充的慢,这一般哪里会影响

单独用外接试试,还不行北桥加焊了吗?

网友:
这种现象我只碰到过与电源盒有关的,请注意,不是所有HP带针电源都通用的

网友:
你看看你cpu是不是被降频了,我以前修过一个HP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所以电脑被降频了。那台机器是T2XXX的CPU速度慢,我换了一个T5XXX的CPU还是慢。修好后用原来的CPU速度快的一米。

网友:
机器运行很卡跟电源有关系么,请楼主出来解释一下,是不是这款机器有通病

网友:
祼板用波波测测CPU的波波可正常。。

网友:
没有示波器,测的有个信号ocp#是低电平,应该不正常吧,这个应该是个过流保护信号吧,直接通到南桥的。按道理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吧。这个会导致成这情况吗

网友:
谢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最后搞定了,pq58坏了,导致电源ocp#,过流保护。所以一卡一卡的

网友D:
请问下楼主 这个PQ58坏了  怎么会影响到OCP#?

OCP#要为高电平,PQ60控制脚必须为低电平,那么PU21B的第7脚应输出低电平。PU21B的第7脚要为低电平的话,第6脚就要大于第5脚的电压。PQ58正常的话,是要拉低PU21B第5脚的电压?如果是这样,那么PU22B的第7脚就要输出低电平。

网友:
NC 6400  速度巨慢也是换PQ58  好像是个小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 这个PQ58坏了  怎么会影响到OCP#?

OCP#要为高电平,PQ60控制脚必须为低电平,那么PU21B的第 ...

pq58软击穿,3脚变成12.6,1脚变成11.9,使pu21 的5脚变成11.9,7脚高电平3.3v,使pq60的1脚变成低电平,ocp#有效,输给南桥造成ocp保护。这个是跟nc6400一样的电路

网友:
那么pq58正常时1、3脚是几V。 还有PD25  如果pq58是截止的 PD25不是也有电压通向PU21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58软击穿,3脚变成12.6,1脚变成11.9,使pu21 的5脚变成11.9,7脚高电平3.3v,使pq60的1脚变成低电平,oc ...

那么pq58正常时1、3脚是几V? 还有PD25  如果pq58是截止的 PD25不是也有电压通向PU21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么pq58正常时1、3脚是几V? 还有PD25  如果pq58是截止的 PD25不是也有电压通向PU21B?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换了后pq58的3脚成了19.2v,1脚为0v。pd25两边都是0v。前面的那个mos管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换了后pq58的3脚成了19.2v,1脚为0v。pd25两边都是0v。前面的那个mos管不导通

PQ62的控制脚是恒定的  PQ62第3脚电压大于第2脚的电压  才能导通 PD25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