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I945PLN主板CPU电压为0!!!!

楼主(2011-07-14):
翔升 I945PLN主板CPU电压为0,高管的有12V进入但是G和S都没有电压,下管也都没有,MOS管都拆下来测过都是好的,IC是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INTEL的主板。。。CPU供电最后修。。。。

你确定桥。。内存供电都正常了。在来看U供电。

IC换过还是一样。。那就看看EN信号有没有撒。

网友:
查一下别的供电处。比如内存,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