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达人们

楼主(2011-07-14):
我有一块主板845或是865的,目前没搞清楚,开机主板检测卡报FF,屏目不显示,请问这个应该查哪几个地方啊?谢谢.

网友:
按着我个人的想法.先查桥电压.内存.CPU.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查各部分供电   如果正常
压桥  压CPU座子  初步测试  是否为虚焊   如果没问题
刷BIOSS   还不行
加焊桥吧

网友:
首先这个板是个三线板,具体是捷嘉还是捷波我忘记了,总之官网没提供BIOS,第二,小弟是新手,菜鸟,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些,谢谢各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