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集成主板蓝板 不显维修

楼主(2011-07-14):
接到个G430的联想本本,看了出厂日期为零八年的机器,客户说修。接直流电源,电流上到零点六,不怎么跳变,过个约5秒,电流回来零点三不动了,测各个电压都正常,估计是CPU没工作,怀疑是不是北桥空焊了,压了半天没反应,不会是BIOS问题吧,据说这个本本的BIOS容易出问题,先刷BIOS了,网上找了很多,一个个刷过来,有的刷了不开机的,有的根本不是整2M的,最后刷了一个为整2M的名为G430集显蓝板原机备份,的BIOS,开机,能开机了,电流开始跳变了,看来有戏。接屏,亮了,真爽。装机。无线网卡报错,说什么插入的无线网卡没有认证。我晕,网上找了半天,再也找不到合适的BIOS了

网友:
这种板子刷BIOS你算想到门路了,找到了么我这里有

网友:
这么神奇啊 。

网友:
太神奇啦.很给力哦

网友:
要是找到了最好传上来

网友:
有联想维修站的同仁吗?这个应不算难的吧,帮忙一下

网友:
找联想维修站的要了几个BIOS,说是在线刷的,都是WPH格式的,说他们一般都是在线刷写的,二点多M。有一个是0ECN59WW.ROM的,刷写了不开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终于弄好了,开始开的BIOS好多都不亮,后来能亮,声卡不识别,USB也不能用。插无线,就报错,找联想的要一个BIOS,是WPH格式的,刷上了,一切都正常 了。我的是G430的蓝板,大要需要就下。我的编程器那个广东恒凯的,可以刷的,就是设的太麻烦太麻烦,而且没技术指导,我摸 了几个月终于摸清楚了。就是太慢,一个BIOS刷下来得二十分钟,光刷了几个BIOS就用了一天时间。BIOS分享出来,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
这机器好刷的很,根本没那么麻烦,

网友:
现在修好了就觉得简单,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机型。开始的时候,一方面编程器有问题,二方面没有BIOS。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感觉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