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一接vga就烧三极管,换了好几个都无效。

楼主(2011-07-14):
今天有一个显示器,故障是红屏,非灯管故障。检测驱动板有一个BCE
三极管
烧了,更换一个相同的,故障一样,并且很快烧坏。最后发现只要接上vga就会烧坏他。并且它的CE两极是短接的,不知何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恐怕不是三极管吧 应该是二极管或者稳压二极管 贴片二极管常做成两只合封在三引脚内

网友:
vga线有一脚是与主机显卡5v或3.3v相连的 用以取得电脑已开机信号 并通过驱动板开启高压灯管电路

网友:
更换主机,确认接地良好。

网友:
这么神奇 没见到过!楼主解决问题后 一定 给大家公布下 学习下

网友:
你烧掉的很有可能是接入vga线第九脚 开机就有主机正5v进来 你如果用三极管 就相当于CE极接地 B极接入正5V 当然是立马烧毁BE结了 可以用5.6V稳压管替代原贴片元件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周边的滤波电容短路啦

网友:
你可能看错元件了,,,

网友:
我顺着5v电压查找过。没有问题。还是换通用板了。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