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长城电源插电烧保险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7-14):
问题电源:长城P4电源.
问题情况:插电源线就烧保险.
维修经过:目测无元件损坏,先用焊锡丝连接保险(其实焊锡丝也可以起到保险的作用,但不易用太粗,也不易用太细,这样作是在维修中避免保险的损失),接下来用万用表查出EMI二级电路中的四个整流二极管双向导通(二极管正常情况下应为单向导通,具体请查二极管的检测方法),将四个二极管从板上取下,再次测量,为正常,说明二极管没有问题,将二极管重新装回板上,然后直接更换了两个滤波电解电容,问题依旧,由于我刚刚开始学主板维修,对于跑电路和电源并不是太了解,所以只能对现有情况做了一次技术性的分析,四个整流二极管取下为正常,装回板中即变为双向导通(不正常),那么就应该说明电路中存在其他损坏元器件,那么在电源中较为常坏的便是开机三极管,而且三机三极管的位置也在滤波电容的后面,所以我便将前三个三极管取了下来,再次用万用表测量,四个二极管恢复正常,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出两个J13009-2三极管损坏,后来由于买不到J13009-2于是便用E13009-2替换(这里卖家说是可以替换),更换后重新安装好电源,短接后正常开机,测各路电压为正常.
这是第一次写维修经验,怕写的不好,写的不清不楚,希望大家不要骂我,其实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希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对不起,第一次,而且还是新手来的,没写清楚.

网友:
其实也很清楚了,呵呵。
有几个坏的电源拆了没有东西换,烦人。

网友:
楼上的,好大的波啊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多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