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7-14):
我收到一个HP M1136的打印复印一体机,是第一次加粉(388A 88A)的,可是再复印的时候就不清,墨也再换了一次还是那样的,请那个哥哥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那位哥哥帮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
是不是原装鼓?如果是,那就只能换鼓芯了,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有换国产鼓了!因为对于HP原装388/388A的硒鼓加粉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望以后注意这点!

网友:
hp的这种鼓都有这种情况,不行,只能换

网友:
你要使用专用的388粉 颜色很好 建议使用上海帝倍(SEEBEY)或者北京中恒的货

网友:
你换一下鼓芯试一下

网友:
调浓度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