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4930G独显机子开机过了LOGO就掉电

楼主(2011-07-14):
宏基ACER 4930G独显机子开机过了LOGO就掉电,取下电池插外部电源,刚开始几次能正常进系统,进了系统一切都正常,多关几次机再开又是过了LOGO就掉电了,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是不是犯了低级错误了,查看你的可调电源是不是把电流调的太低了,有次我就是这样

网友:
可调电源是调到最大电流的,没问题。
楼上说做北桥,?有根据吗?

网友:
我觉得跟用什么电源没关系

网友:
先确定排除低级错误,  比如温度,外接接口,  电池接口 等因素.
接口的接触不良  会导致机器跑不过大电流  导致  掉电     温度就不用说了
如果都没问题   建议检查 ACIN  部分电路
如果该机器对外接电源要求高   在过大电流 时也会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2329-1-2.html
之前发的贴  你可以参考
你的具体情况  要等你的相关 电路检测资料
要不谁都给不了答案(所谓通病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