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师傅遇过此现象

楼主(2011-07-14):
今接一台联想本本,现象是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用本机电池进到系统桌面时显示的图像如256色位状,但从显示属性项看还是32位增强色,曾试过重装系统\驱动,现象一样

网友:
用鲁大师查看你的电池容量是不是损耗大了,如果是那就需要换了,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是电池供电线路部分可能有问题了,电池不良的可能性大喔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单用电池操作,电池可以工作2小时左右,这可以判断电池没老化吧

网友:
查电池,然后查ec读取电池信息,刷bios看。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换电池··看看···系统  驱动 你换··你不换电池···你这什么逻辑啊··

网友:
感觉是显卡供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