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日记

楼主(2011-07-14):
今天的一片主板,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主板型号V6000 amd 单桥主板
通电时电流上到0.4左右马上掉下来0.02左右,看样子是有短路的元件,通电瞬间量3V 5V没出来,5V线性电压也没出来。摸ISL6236系统供电芯片发烫,换后OK,

进系统测试。插上电池时电流显示5A左右又掉回正常状态这样反复动作。看样子充电不正常,不停的在保护。摸充电高低管(此板上是一个复合场管)烫手。换后OK。

网友:
额  很简单的维修

网友:
触摸法很直观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
修笔记本越来越像中医了,望闻问切啊。哈哈

网友:
不是简单,是楼主水平很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模糊,看不清楚。也看不是很明白。

网友:
嗯 !触摸还是真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杀桥了

网友:
楼主修统货板的。鉴定完毕

网友:
思路简单,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