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起泡了! 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1-07-14):
今天做BGA 2张惠普的板子 7200的显卡
植球后取下钢网翻过来一看 我的个天 起了好多泡 量了下虽然没短路 估计也不行了  看样是吹锡球的时间长了点 可是为什么吹别的显卡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呢 是不是这显卡太脆弱了 又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吹的时候才315度啊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吹的时间过长.你是 不是在吹的时候风枪没有怎么移动啊

网友:
315 度?又是用土炮的?

网友A:
7200植锡时候是爱起泡的

网友B:
高手啊··你咋吹的啊···地下你垫的什么啊···是大散热片吗···?别用那玩意···老上火了···

网友:
温度调小点,风小点。加热均匀点,一遍成基本没问题。

网友:
我用BGA台植珠,从没遇过起泡

网友:
吹这显卡从来都没有吹起泡过..只有取下来的时候焊爆过.

网友:
有铅的 240  无铅的 280 温度完全就够了,吹的时候不停的旋转枪头
下面垫个废板 比较合适
以上个人见解,看师傅用的 自己搞感觉也不错,又快又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植球很少出问题的,控制好温度,时间,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
看高手实验过 可以把泡挑破放气

网友:
用风枪吹的话,大家一般是用多少度呢?

网友:
底下散热很重要,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不是这些 。 迩吹芯片的时候。 要在芯片下面垫个铁皮。 那样吹不会有问题的

有点一个小贴片 这基本的是必须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0植锡时候是爱起泡的

哥们你这话说我心里的 呵呵 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你咋吹的啊···地下你垫的什么啊···是大散热片吗···?别用那玩意···老上火了···{: ...

嗨 哥们我也是烟台的 呵呵   芯片下面垫了个小铁片  你一般垫什么呢?

网友:
11楼的哥们 你们温度那么低 不是吹的很慢?

网友:
风枪转动了怎么都不会起泡哦

网友:
停留的时间太长芯片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