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焊点掉

楼主(2011-07-14):
问个那个CPU接脚的问题。就是那个CPU断脚了。并且 焊盘都掉了那种。看到你们论坛有介绍。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用的那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用来固定接好的脚的那种胶。貌似是什么树脂 请问一下那个在哪儿可以买的到呀想买点回来研究一下呢

网友:
焊盘都掉了怎么焊呀?然道返厂接?

网友:
焊盘掉了应该接不了了吧!要接最少有焊盘在!

网友:
我怎么在论他里面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帖子

网友:
你们不能接不表示没有人可以接。OK

网友:
曾救活过奔四的CPU,断脚,掉脚都有!焊工要求有点高,且要热风枪辅助加热(150度)烙铁热量要稳定,焊嘴也要求热量充足,整个过程在显微镜下操作.当然:要借助'第三只手'去操作!!!(替代拿热风枪的手:见左图)

焊盘完好的可直接从废U上拆脚装上去!而焊盘不全者,引线还在的,要在接好线后,用'环氧树脂'固稳焊脚,待干后就能使用了!(环氧树脂:又称AB胶,一块前就能买到)

网友:
还要第三只手,楼上的焊接水平真是高超

网友:
环氧树脂:又称AB胶,一块前就能买到)'  原来是AB胶呀。晕这个貌似到处都是。很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