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前面板话筒没有声音,怎么搞??

楼主(2011-07-14):
       技嘉G41MT-S2P用的是威盛VT2021声卡芯片,我在官网下了驱动,装好后,再怎么设置都没把前面板的话筒声音搞出来,后面板的话筒一直是正常的,就是前面话筒没声音,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设置的步骤,不甚感谢!!!!!!急呀!!!!

网友:
Realtek的声卡基本都要前置面板检测关闭。  而威盛一般无需理会 。

网友:
查前面要设置的   控制面板  高清晰音频设置   音频I\0   里面一个小扳手图标点那个  出现一个对话框 在第一个前打钩    没上图 可能抽象了点~~~

网友:
杀个发和板凳说的好像是一个意思,就是禁止用前面板,好像这个芯片也是要禁用前面板的,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新板,我没搞对过,不肯定,但我装的系统在控制面板中好像没有高清晰音频设置 ,呵呵。系统我都装了几回了,额,忘了说了,这是新机,我自己在组装电脑。我那个小城的代理也远程给我搞了一下,也没搞清楚,问题就是前面没有话筒声音,其他的都好,这款我卖了10多台了,全是这毛病,我先前的解决方法就是不用前面板的话筒,可是这几天连续有几个用户说用起有一点不方便,所以我就上这儿来找高人了。我看了一下那个代理的技术支持,他是在声卡驱动软件里设置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没搞好,这个是新板,他说装好后要到官网去下驱动才行的,可是我下了装了,还是和没装一样的,没装以前,就是在音量属性里的话筒,打一个勾,一样的。话筒声音,后面有,前面没有,前后耳机是正常的好。

网友(点评):
主板是华硕的么 是华硕的需要在CMOS里改AC97模式

网友:
是不是还要跳线的?看说明书没有?

网友:
主板跳线 前面板声音 确定正确啦

网友:
  这主板,我看了又看,没有一个短路帽,看来新板大家搞的少呀,搞定了,我就告诉你们,哎

网友:
你前面的线接上了吗。。

网友:
上面的老大,我无语了,你好好看一下帖子呀,技嘉呀。搞好了,就是在官网驱动中把前面板的侦测的勾去掉就行了,其它的不要动,如初装系统中的话筒不要选,选了,声音开大了会有啸叫,还有不要动音效设置,设置了,前面板也会没话筒声音。先前我就设置了初装系统的话筒,所以没有声音。简单一句话,就是设置官网装的驱动中的前面板设置,把侦测的勾去掉,其它不要管,看一下话筒音量不是禁音,重启就行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装好系统后你看一下右下角有一个红色的小喇叭在里面要设置一下。

网友:
我今天刚刚弄了个V星的880。也是威盛芯片的。 也是麦克风没声问题。 给你参考一下。

控制面板 > 声音和音频设备 > "语音" >"录声" > “默认设备” >选择 “From Microphone”
下面是参考图片

原因应该是驱动默认设置不对或客户无意修改。  手动设置回正确值OK。

网友:
你BIOS里面设置好没,里面有一个要选“AC97”选项

网友:
控制面板  高清晰音频设置   音频I\0   里面一个小扳手图标点那个  出现一个对话框 在第一个前打钩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