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弄两个本一个没修好

楼主(2011-07-14):
一个是东芝的小上网本,电压跑到0.4就听了,按理说应该跑码了啊,怎么就停了呢,忘了说啦,我们那烂的要命烙铁还不是恒温的,万用表失灵,好像电也不足了,哎,郁闷啊,第二个事IBMX41,一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大短路了,赶紧拔了电打开一看保隔有个保限烧了,经检查和那个保险并联的4个滤波电容击穿了,换上新的,大短路修好了,还挺兴奋的,接着上电测试,*脏话*电流跑到0.7多点,机器报警,滴滴滴滴明显内存吗,就把没存拆了擦擦,还是不行,换跟内存还是不行,接着脱了一下内存槽的锡,还是不行,这个机子是板载内存,不插内存也不行,压着北桥也不行,还是板载CPU(inter)的,八个内存颗粒,我改怎么办才好

网友:
固其事,利其器

网友A:
东芝上网本如果跑码了就做北桥,前几天刚做好一个,N220的还是什么型号的了。二修机,一修的是加焊CPU没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lz是瞎干专家了 。

网友B:
碰到这种现象,如果量不到问题就要先做北桥

网友:
首先维修的时候,至少要保证工具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上网本如果跑码了就做北桥,前几天刚做好一个,N220的还是什么型号的了。二修机,一修的是加焊CPU没好。 ...

报价700就是报的北桥不过客户不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现象,如果量不到问题就要先做北桥

请问一下做北桥是加焊一下还是重新植球啊还是换个新桥

网友:
测测时钟复位,测关键心片,网卡声卡复位脚,看看电压正常不,关键测试点

网友:
修不好就说这问题..我台式机就这样的

网友:
0.4测下cpu的供电 复位 pg 都有吗!    ibm的不过内存打下阻止 和供电   改做北桥就要做

网友A:
上网本报700?哪里的?还能收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本报700?哪里的?还能收这么贵?

是两台,上网本 电流0。4  没有干出来,  第二台 是 X41

网友A:
哦,我说一台机器上网本700块这么好做。
X4的是南桥问题的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说一台机器上网本700块这么好做。
X4的是南桥问题的吧?呵呵。

上网本报没报价就X41报700我们这修个板子最低也报650,我见过报的最少的,忘了说了我们是在中关村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啊,内存通北桥的线

网友:
难搞了,现象像是内存不过诶..

网友:
看一下内春工作条件正常了没有  正常换内存颗粒

网友:
最好能按时序修,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汗,中关村修X41能报到700块?谁修呀?加点钱都可以去买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