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ER AL1916W显示器可以把老化模式关掉吗?

楼主(2011-07-14):
这台显示器,如果没有信号输入时,总是显示一个移动的小窗口,显示"无信号",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关掉,以便延长其寿命.
但是在工厂模式下没有找到,不知哪位老师知道如何把"老化模式"关掉呢?
谢谢了!

网友:
关是关不掉的 换一种vga线就可以了

网友:
它只是提示一会,过一会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