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检修一例,本人新手,案例特别适合新手

楼主(2011-07-14):
接一台同行拿过来的HP本本裸板,同行拿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PQ3烧毁。开好维修单,支走同行,马上上基地下这个板板的图纸,板号LA-3261P……
按图纸找到PQ3,是个隔离P管,先不急着换上,量一下P2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很好,没有短路。再看电路图,还有一个PQ4的隔离P管,再量P4测试点,已经短了……

没多想,直接调可调电源烧,呵呵,原来是电容C586短路,
拆掉电容,再量P4点的阻值,已经正常了,拿来料板,换上一个P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子00••••••
没有办法,再一次摊开图纸,找PQ3的导通条件,看图纸PQ3        受两个信号的控制,BATCAL#,ADP-EN#的控制。按图纸推测,BATCAL#为高电平,使PQ93导通,然后ADP—EN为低电平,才能使PQ3的G极低电平导通。
顺着图纸找到BATCAL#,在隔离保护电路未工作的情况下,SLP-S3#信号为低电平,并未导通PQ95,使BATCAL#由VIN经过电阻PR343上拉为高电平,PQ93导通。
再回来看ADP-EN#信号必须为低,它是由PU25的7脚产生低平,再来看PU25B的工作条件,咦???还有一个ADP-SIGNAL的信号,直接搜,到了电源接口那里,看来是间针还有一个电压,这个本本必须得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的。

上基地查了一下,前辈们说直接从VIN19那里接个1K电阻,然后用个6。5的稳压二极管搞出ADP-SIGNAL信号,就可以用可调电源开机。没有那心思搞了,买个稳压二极管要走两三公里的路,不如直接叫同行把他的电源拿来,直接插上,可以开机了……
用波波打了SPI BIOS的第二脚,发现有一次波,同行没拿内存来,手上刚好又没有内存,反正挡内存,直接把板扔给同行,叫他试。
过了三四个小时,同行打电话来说不行哦,上电一会就掉电,日,没有这种事吧???叫同行拿过来,发现是PL10的电压没有出来,直接量二极体005,因为没有注意965北桥的VCCP对地多少,拿不准,基地里面的兄弟拿一块同样北桥打了一个二极体25,于是上淘宝订北桥,漫长的等待……………………………………
因为是新的北桥,五十大洋,一看,无铅,只好重新植有铅的珠子,做好北桥上电,直接点亮,HP LOGL已经出来了,直接甩给同行叫他自己慢慢装机。
过两个小时同行又打电话过来了说显示是有了,但开机显示memory not configured correctly for lntel mebx  please movememory module to other slot
日,看见MEMORY和SLOT,差不多是内存插槽了,干内存插槽?我还没干过本本二代的内存槽呢,再问基地上面的高手,说换过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多一点,重新加焊故障不变,这个傻了,这个想干内存槽了。突然突发奇想,插两条内存一开,这个上面的那个提示已经没有,因为做桥拔过COMS电池,已经提示COMS错误了,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第一:这个板板的隔离模块好像后面有短路不会保护,直接把PQ3烧成了灰
第二:HP比较变态

网友:
在WORD上面写好才复制过来的,怎么会没有图?郁闷,想上图又不懂上,把这个WORD文档上传给大家吧!

HP LA-3261P维修案例.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