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有没有时钟

楼主(2011-07-14):
PCI-B16 无电压,PCI-E  A13有电压------2.5V左右,跑00....这样是有时钟还是无时钟

网友(点评):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b16没电压就没时钟啊

网友A:
补充一下   A13  有电压 A14 有吗

网友:
侧下其他芯片的  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A13  有电压 A14 有吗

有啊,2个电压都差不多

网友:
有些板子要上PCI-E显卡才能测的到,祢的板子是不跑U吧.,先测下分组供电: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有了之后,是英特尔芯片组就要测U的参考电压有没,有了之后再有U的核心供电,时钟,PG,复位,先排除这些条件都正常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