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集成显卡键盘灯闪不亮机

楼主(2011-07-14):
又一个HP CQ40机 ,前几天刚修一台是AMD 的是集成显卡的,情况是开机电流可以跳变3 4次然后可以看键盘灯和右边的一个灯不断的闪,论坛上有人说是北桥的问题前次集成的显卡的加焊北桥当时是好了结果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时间又返回来以为是没有加焊到位。直接重新植球也好了可在测试的时候开关机5次以后故障又是一样了,哎!真是没办法加焊了一下CPU座故障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这机器到底是啥毛病呀!

网友:
今天修了2台CQ40  AMD

  楼主换个CPU 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的CQ40开始时温度高,拆了涂硅胶了装上也是跟楼主一样情况,大写键闪,不亮机,等到机子凉了以后又好了,开一会又自动关机再开又闪,最后还是拆开把CPU上的硅胶垫换了才好了,估计是主板温度高保护了,后来也听说把内存拆下,电池也拆下按开机键几次,装上又好了,诡异的很,这个CQ机子确实蛮诡异的

网友:
上面所说的方法都试过!!CPU 也换了一个确定是好的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换北桥啊,我的换北桥OK了,再也没回来

网友:
集成显卡的 北桥容易虚汗  加热要小心 可能会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