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焊盘掉了有办法弄好不

楼主(2011-07-14):
网卡芯片焊盘掉了有办法弄好不  那些脚的焊盘掉了没事

网友:
请高手解惑  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看下图纸,看看那个断的铜箔引脚的去向,然后可以飞个线试试!

网友:
飞个线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只有飞线了!

网友:
坏的焊盘可以飞线

网友:
这个好像也只能用飞线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