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7-14):
前些天,收到一个显示器,明基FP737S,通病,一对C5707和对应的2个线包坏了(测灯管是好的)由于是东北偏远地区,手里没有什么配件(这样的件也找不到,吐血),没办法,淘了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回家后,我有事不在家,正好徒弟没事,要装,我说就装吧,小心点,我去上班了,上完班回来后,我徒弟说,装上后,灯管亮正常,但屏幕没图像,我第一反应是什么线没接好,打开一看,晕了,屏幕电路板上的30芯排线接口,由于装时用力拉,把30芯排线接口弄断了,30个细针全断,试了焊一下,不行,一焊,断针全掉了,再测排线,贴近接口处,也有断线的,没什么希望了(手里连排线也没有),没招,又上万能的淘宝,淘了几根排线回来(线钱10元,5根,运费确20元,东北运费就是高)等了5天,排线到家,试了多种方法,都不行,接口也买不到,后来一狠心,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上刀头烙铁,把焊盘处理干净,上锡,把排线处理一下,开焊,一芯一芯的来,30下,焊好后,量了30芯,都通,再测没有短路的地方(排线太密,容易连锡),检查好后,装上,开机试一下,用笔记本连屏,正常了,赶紧闭了,怕后焊的接口坏掉,用胶粘上了,粘完了,才想起照像,发贴,这不,没照到焊接的原图(上胶了),只好发几张图,希望坛友多多指教,我是新手,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找不到接口的时候,手里也没有排线,我试着用IDE硬盘线(100的),飞线,来焊,试了不下5种方法来焊,都不行,一是不美观,二是焊完太容易连锡(因为不是多脚芯片,是排线,不可以托拉焊),由于手里没有完好的排线,后来上淘宝上买了几根排线,回来,报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焊接成功了。

网友:
什么啊没有可以看的

网友:
久比我懂一点点

网友:
高手啊,我才是刚刚学习。

网友:
是个细致活

网友:
需要好焊功和耐心,楼主历害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楼主焊功和耐心都到了一定的火候!像你学习

网友:
找一个旧屏。直接换接口,我这样干过,一般回收的就显示器,把软排线直接揭掉,接口供电什么的到时候对应着换,很是方便

网友:
不错,焊工很好

网友:
找些小点的接口,分段接也可以啊,可以拆旧的CDROM等都有这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