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MOS管电压低?

楼主(2011-07-14):
CPU供电管,D级12V,G -  S都是0.5V左右,供电太低,是不是电源芯片问题???是775的主板

网友:
不是吧,有了12V 就对了啊  怎么低了

网友:
哥  你的问题很叫人纠结

CPU 供电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吧  1点伏吧

网友:
查g极的芯片,看控制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先测下MOS管G,S极是否短路了,如没短路在测下控制IC的工作条件,如工作条件正常就先换MOS管,不行在换控制IC,

网友:
可找个电源芯片换换

网友:
G极控制电压低了

网友:
G极电压一般在2.几V

网友:
控制机电压太低,重点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主角的板子是什么现象啊?量电压的时候有没有上cpu测量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就直接找一个型号相同的电源芯片换了再测试撒。

网友:
LZ。。。。。没上U吧

网友:
多半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把这个管和那些个管都多测几遍,不行的话就拆下来测。不一定是这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