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买测试的bga芯片了!

楼主(2011-07-14):
一块6100-a2的板子,桥脱焊了,按无铅的温度拆结果曲线没跑完芯片就动了,拆下冷却后测量发现已经短路了。(疏忽了,没看芯片型号。)
后来贪便宜买了两片“测试的bga芯片”,结果两片装上都是不跑码。
焊工绝对没问题,百分百确定是芯片质量问题。
----------------------------------------------------------------------------------------------------------------------------------------
感慨一下:
修主板已经是很麻烦的事了,做bga更是麻烦,不过最麻烦还是换芯片,因为全新的芯片太贵,还未必是真正的全新。所谓测试的芯片吧,我估计要么就是糊弄人的(人家回收坏芯片做什么用?我估计是翻新当“测试的”卖),要么就是要运气超好的。
难!真是难!不过倾诉不代表消极,虽然难,但还是要积极的做事...有好的心态,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
回收

网友:
“测试的bga芯片”,除非你运气好,否则十有八九是没法用的

网友:
有说散新的也要注意,很多是拆机的,根本不是新的

网友:
要看运气哦,常到一家买就好一点。

网友:
还是搞全新的好一些 免得客户到时候扯皮

网友:
我买过6100-A2的 十个,全是好的! 运气真好,十片主板全部修好,卖完了。。

网友:
我买5个740显卡也都是好的,换上就就OK了,看来真是运气好啊!

网友:
6楼、7楼的运气真是超好,百分百修复,同时也证明你们的焊接是相当可以的。
我还是需要两片6100-a2,但是旧的实在不敢买了,新的50到180不等,太费心了,不好买。看来只能等机会了。

网友:
新件,数还能算,散新或拆件,难保质量,且成本难核算...

网友:
笔记本南桥显卡我只买测试的,全部OK,买了一个全新的820801JB却*脏话*不好用,以后只买测试芯片,那个桥居然再次植锡都弄不上,店家说可能他的全新芯片进假了,给个测试的一下就OK,所以说楼主的经历很悲哀,如果换一家再买还这样,只能说你的焊接出问题了,测试芯片目前来说还没有碰到上机不能用的!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测试的,一个都没出问题过。运气真好

网友:
千万莫买有铅并号称全新的,,,,,,俺进了两有铅显卡,奶的,全是拆机的,,,,狗屁还都是坏的,,,,,,,重发无铅全新,一次装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