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帽和小蓝帽

楼主(2011-07-14):
为什么有的DEII上有小蓝帽,IBM上有小红帽。什么原因能使它坏了?

网友:
用力扭
里面又4个传感器。时间久了,就不灵敏了

网友:
HP上有小蓝帽  DELL部分机型有小绿帽  IBM是小红帽。  康柏应该是小灰帽。  哈哈 不愧是三巨头。   时间长了 进灰尘 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 DELL的指点杆 出问题的特多。导致鼠标老往一个地方跑。有个触摸板软件 里面有禁用指点杆 或者是插入USB鼠标后自动禁用。

网友:
很明显楼主居心不良想做坏事。大家不要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