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07-14):
老机子IDE40G硬盘,把硬盘拆出来装好了,再装提示出错,用U盘不引导,请都有没有好方法
硬盘

网友:
NC6000 可以U盘引导的。进BIOS 先打开USB引导选项 保存 再调USB引导顺序。这本子装了无数遍系统了。当然你最好先测试下硬盘 因为IDE硬盘的寿命都快到了。。。

网友:
用光盘安装试试,不用GHOST版再试试。还有,这机器PE应该可以进的。

网友:
有的老机器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做系统 然后补驱动

网友:
都试过了,U盘引导就卡在刚要引导提示那了,因为没有外接光驱,没有去做

网友:
太老的机装老一点的系统会、!!

网友A:
换内存试试.我遇到过该机内存不良无法装糸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