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三级管,场管的理解,请指正

楼主(2011-07-14):
主板多用硅管压降0。6V导通,二级管在主板上多用在开关,隔离,保护,开关多用在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之间切换,一般是电源电压加在二级管负级,电池电压加在二级管正级,电源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二极管截止,在没有电源供电的时候,二级管正极电池电压大概2。5V高于负级0V多于0。6V以后,二级管导通。隔离,保护都是把二级管反向接入电路,正极接负极,负极接正极。三级管电流控制元件,基级小电流控制集电级大电流,在主板上多用的是NPN型三级管,多用在开关上,基级电压高于发射级电压,电流从集电级流向发射级,PNP是基级电压低于发射级,电流从发射级流向集电级,都是共发射级。场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多用N沟道增强,G极电压高于D级,电流从D级流向S级,P沟道是G级电压低于S级,电流从S级流向D级,因为场管S极D极有保护二极管,N沟道场管S极到D极有阻值,P沟道D极到S极有阻值。自己的理解请大家指正

网友:
好像是我太笨了  看的不是那么明白

网友:
复杂的很,可能是还没理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