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板高压部分出问题无法修了要改高压条经常出现输出电压偏高老烧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在修液晶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体版的电源板。高压部分出问题。修不了,想改高压。但是电源的12V输出偏高,不是16V就是18V,甚至20的都有。有时还会遇到26V。5V的输出确正常。当改上新的高压板时就装一个烧一个高压条。郁闷了。就是不烧那高压板也是很烫的。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又会返修回来。不知道各位遇到这种问题时是怎么解决的?前提:断开一体版的高压部分是不可能断错的。我每次都是断到高压部分的跳线。最末端了。开启信号和亮度控制信号也都断了。不要跟我说换电源板哦。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A:
16v左右一般是正常的吧 只有不超过18v一般都没事 是不是你高压条太差了

网友:
16V应该算正常吧。映像中好像也改过19V的,没事!

网友:
买10至20V 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点评):
4灯的就有.单灯2灯的好象只有12V的高压条卖.

网友:
现在有24V的通用高压板的,
不过我买那种很便宜的长城电源高压一体小板,专门买的手电钻,高电压的高压板坏了,不好修的话我就直接改上去

网友:
在供电的那根线上接一个 7812  的稳块就可以了  出来的电压标准的12V

网友(点评):
别这么说吧,楼上还是小小白,都负43分了!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左右一般是正常的吧 只有不超过18v一般都没事 是不是你高压条太差了

空载也有时26V。。接上高压条也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成,如果你想在显示器里面煎鸡蛋的话。

是啊 我也试过用7812 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C:
16V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V应该是正常吧

20多V就不正常了吧。经常也会遇到20多V的

网友:
  主要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
把开关变压器给高压供电的那组线圈拆下去几匝,输出的电压就能降下来。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可行性不大!

网友D:
供电出来的12V偏高是正常?不正常查查那出问题,实在不行找个超宽电压的高压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供电出来的12V偏高是正常?不正常查查那出问题,实在不行找个超宽电压的高压条

什么是超宽电压的高压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超宽电压的高压条?

比如可高压条可接受的的电压10V-25V,这样就不怕12变了只要不超过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可高压条可接受的的电压10V-25V,这样就不怕12变了只要不超过上限

那种高压条有双灯和四灯的吗?贵不贵?

网友:
正常相差5V左右 。

网友:
我一般用二灯高压板代替。

网友(点评):
双灯的高压板更加承受不了26V的电压了

网友:
来自: 河北石家庄 来自 河北石家庄
我给你个方法,反正我都是这么解决的:7812不是不行,我用过没问题,外围电路接好就行。不过也有没成功的,不成功的:我就把原来的高压断开的线都接上,让原板上的坏高压也工作,这回的高压板输入电压就是低的电压了,关键是你的显示器内部空间能不能放下,通用高压板。然后接上高压供电,ON/OFF,地线。就行了。 我知道会有人会这样说:这样会增加电源的负担。但是可以断开开启电压,这个坏的高压板不就不工作了吗!(小弟是这么修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小弟才疏学浅,还请谅解,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