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求真相,求解释!DELL D820

楼主(2011-07-14):
(图片)

网友:
想下来看看要扣10分.冒汗

网友:
110PIN是开启信号,64PIN是南桥返回的信号,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109PIN是EC触发南桥的开启 信号 。你指的SLP 信号 你的截图里面没有S3  S4

网友:
一般你直接看南桥的PWRBTN# 所连接的EC信号就可以了,PWRBTN# 南桥的电源开关,这个简称是不会变的。

网友:
llyx -10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B:
4楼那们高手说得对

网友(点评):
你解释下 怎么对的 说不出来 灌水处置

网友C:
109脚是触发后,EC给南桥的触发信号,至于南桥接到后返回给EC的你这个图里没有。

网友:
还是你分析的到位,请问一下南桥工作后会给EC几个信号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应该是S3 S4,至于具体几个在不同的机子上不能确定。

网友:
109针变EC发出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那们高手说得对

你这是威协!!老子怕你啊!
就是灌了怎么样吧!

网友:
贴的不全,想要指点下载还要扣分,你是赚钱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9脚是触发后,EC给南桥的触发信号,至于南桥接到后返回给EC的你这个图里没有。

多谢了,不是很懂电路图。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9PIN是EC触发南桥的开启 信号 。你指的SLP 信号 你的截图里面没有S3  S4

  请教下,是这个的97脚和98脚么,这两个信号是南桥返回到EC的么?  谢谢指教了。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不是很懂电路图。谢谢指教。

是97  98  脚,好像还应该有一个S4的。

网友E:
楼主第一幅图答案如4楼朋友所说,正解。

14层楼主补充图中97、98是南桥接受到EC开机请求信号后发出的s3、s5信号。
至于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楼主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在网站搜这两个信号名称,应该能找到答案。或百度、谷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第一幅图答案如4楼朋友所说,正解。

14层楼主补充图中97、98是南桥接受到EC开机请求信号后发出的s3、 ...

多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3199-1-1.html
这里是我的分析思路,菜鸟可以看看!

网友:
南桥出S3信号..S5信号一搜索不就出来了吗????你这图纸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