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没开机电压

楼主(2011-07-14):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HP主机,说开不了机,试了下电源没问题,接着拆主板出来检测,用万用表测了开机脚没电压,跑线正常,强行开机摸芯片,发现网卡芯片很烫,天气原因打雷 击穿,型号是RTL8201N,拆下开机正常,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网卡,叫客户买个PCI网卡接上。搞掂!

网友:
主板上都是能拆下什么 不影响电脑正常开机   请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没有仔细研究过,拆下来后测电压正常就能开机啊,不过雷打击的,通常就是开不了机、认不到网卡但能开机、开机有认到网卡但接网线没连接。

网友:
普通的雷击故障

网友:
学习了,没电压和网卡也有关系

网友:
学习,网卡被击坏,猫或者路由器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学习,网卡被击坏,猫或者路由器应该也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