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一个EC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7-14):
我想看一个I/O     怎么看啊?  到PDF上能看吗.......      求助啊,,,,      知道的话  最好文字加图片发上来
      随便跟我讲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谢了!

                  愿拜你为师!!!!!!

网友:
多看一些厂家的 上电时序。

网友:
哈哈 楼主发和我原来发过的一样的帖子了
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都是几个阶段的 先有基本的 供电 开启 基准 复位 然后 输出控制 然后要有反馈才能正常工做 当然还有什么自举升压的 我记不得是哪一步了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但是不同的芯片这些东西的命名不一样 这个得去了解了解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是肯定要看 其他的具体就要看什么情况了 比如说不触发 就要看ACIN LIDSW等等这些信号了

网友:
我也是太会看那个,

网友:
现在新出来的芯片资料都不怎么好的了,以前老的一些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网友:
供电 开启 基准 复位 然后 输出控制      分别用什么英文标实

网友(点评):
你随便找张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