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主板不认,报警,请问高人是哪里出错???

楼主(2011-07-15):
显卡花屏、主板不认,报警,请问高人是哪里出错???

显卡是AGP的,刚开头插在主板上显示花屏,我用了MTSE显卡检测软件,测了一下,发现有一组显存报错,那我就加焊了显存,加焊显存后,插上主板开机,没有显示了,连花屏也看不到了。
完了,什么都没有看得到,主板还报警,嘀。。。。嘀嘀。。。。。。。。。。。

请问高人这样是不是报废了?。。。。。。。。。。我还焊过GPU。。。。。。。。。。。。

网友:
怎么没有人肯顶一下啊?????
我来顶。。。。。

网友:
顶什么?不是显存给你焊短路,就是核心被你搞瞎了,还有啥好顶的?

网友:
有供电问题,核心问题,还有显存都会影响, 或者是掉件什么的
楼主这么水,MATS都认错,不如买本显卡维修的书看看哦

网友:
换个显存呗。。。

网友:
显存短路,肯定被你焊坏了/

网友:
我想也是被你搞的要不得了 我经常这样搞的 呵呵

网友:
AGP的显卡。把显存拆下来重新植球吧!!

网友:
发现哪里问题,你搞那里。搞不亮问题肯定还是继续出现在那里的。!

网友:
呵呵,可能是主控给焊废了

网友:
主控是什么,哪一个是主控芯片,我加焊显存就坏了,肯定显存给我焊坏了,但,为什么显存这么脆弱呢???

网友:
GPU拆了从做吧

网友:
肯定是你加焊的时候,洗的时候没有洗好。没有吹干。短路了。

网友(点评):
什么?用水洗吗?是不是要用开水洗?

网友:
估计是温度没掌握好!温度太高现存烧了!换个显存试试啊

网友:
在你对显存处理的时候倒置显卡上面短路了,一连串的跟着就是显卡与主板短路了。所以才报警啊。

网友:
重置显卡卡吧、换显存,我也搞坏过就当学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