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显示器无反应

楼主(2011-07-15):
刷bios刷的
开机风扇转,显示器无反应
拔掉内存显卡,不拔cpu,开机无报警
期间主板诊断卡一直显示FF
是650i ultra的主板
江浙沪内谁可以帮忙修修?

网友:
晕 要是刷BIOS刷的 除非用编程器再刷一遍正确的

网友:
随便找个维修店让他给你刷一下30快了

网友:
你自己会刷不,有没有编程器呀。

网友:
搞定了
是因为刷了高版本的
居然不支持533fsb的了

网友:
   刷BIOS不能盲目追求高版本

网友:
一般旧的板子都不支持高版本的BIOSS

网友:
就是就是      维修应该都知道的    恩呵   你懂得

网友:
一直没有刷过BIOS。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网友:
做这行的有时确实风险挺大的...

网友:
经查明
是新bios不支持旧的533FSB
换800FSB的cpu就好了
瞎折腾,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