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8000出现块状竖条纹

楼主(2011-07-15):
HPDV8000  17的屏
这屏感觉有点奇怪,感觉是屏的问题,显卡是无铅的加过三次焊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外接显示器没花屏的现象,我个人觉得是屏的问题,左边的一块是最先出来的,然后用了半个月后中间那块慢慢又显示出来了.
然后昨天又把屏给拆了下来,把电源IC和驱动IC都拖焊了一下,故障依旧没丝毫好转.     手头上没有屏换着试一下,请教了这是到底是不是屏的问题
.

网友:
屏或屏线的问题,显卡是好的

网友:
谢谢回复,我感觉也是屏这边的问题,只是没东换着测了,试着用手按住屏上面出现条纹背面的排线也没任何反应,搞不清是不是这些排线松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比较大

网友:
外接正常吧,正常就换屏呗

网友:
先测一下屏有没问题,搞个通用驱动板,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像这出线的问题,一般都是屏的问题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也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屏
外接正常,换个屏就行了

网友:
不废话 直接换屏 太明显了

网友:
换个屏吧,这是LG的屏,设计缺陷,把HP害惨了的屏,都以为是显卡主板上的问题,其实是这屏。

网友:
很明显不是屏坏,就是屏线坏,可以外接看下!

网友:
屏与逻辑板上的排线问题 或者是屏显示IC的问题
我们是无法去修复的 只有换屏

网友:
r换屏就好啊。试一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