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电脑不通电

楼主(2011-07-15):
我公司有一台使用了1,2年的电脑,最近突然启动不了,按下电源主机么有反应。
我依个检查,首先,换电源,我换了2个新的电源,出现有时候能加电,关机再启动就没
有反应了,又不通电了。好了,我再对主板进行清洁,清洁的很干净,用吹风机吹的干
干净净,结果还是一样,倒是动一下主板电源插头有时候能通电,但是再关机启动就没
有电了。我最后一次就是换内存条,结果也一样。我没辙了,直到现在,我公司那台电脑
都是要动一下和主板电源插座连接的电源插头有时候才能加电启动,就好像接触不良。检查
了主板也没有什么电子元件有问题的。
  主要问题:要动一下和主板电源插座连接的电源插头有时候才能加电启动,再次关机启
动就没反应了。

网友:
先清一下CMOS  试试

网友:
那你换插线板没有,电源线你换了没有啊,换换看看

网友:
短接电源恰关系强行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