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中间有白条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本人是菜鸟,请教一下一款富士通笔记本液晶屏开机后中间有白条,大约占三分之一,两边是黑边,有图像.接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大家是哪的问题?高压板是双灯管接口,如果我找一个单灯管的液晶屏,能不能用它来检测是不是屏的问题,谢谢.

网友:
并且最下面的三分之一处,是有最上边字符的重影,图像有轻微的抖动

网友:
应是屏挂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呀、、、

网友:
吧屏取下来 用通用板点屏呀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故障不变屏就挂了。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屏的问题,可以用点屏套件点屏看下,基地有卖的

网友:
用外接测下不就确定了么

网友:
屏取下来..用通用板子测量一下就清楚了...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