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式熔炼测温仪ErrP错误码的维修

楼主(2011-07-15):
机械厂客户拿来了一支测温枪,说是不能用了,看错误代码为ErrP.直觉故障应该是电源.但第一次见这玩艺,还是按部就班的查查再说.先观察板上IC U1:MC1403P1,U2:MAX666,U3:7660S,U4:ATMEBA8L-8pu,U5:ZLG7289BP,U6:空,U7:AD592BN,U8T1001,U9:ICL7235CN.典型的工业用单片机.网上查了下,正式名称是:手持式熔炼测温仪.先查供电是否满足.MAX666 8脚输入2.97v,1脚输出2.5v.故障找到,8脚正常值应该在6v----16V,1脚正常应该5V.这个是显示ErrP的时候测的.光个小数点闪的时候1脚电压在0.36-----0.48V间跳变.一看4块5号充电电池串联供电,测空载电压4.5V,接到板上变为3v,哈哈,电池需充电了.
接上6v直流电源,显示环境温度25度,正常了.
不接热点偶时显示错误代码Err5. 维修结束.客户来拿时就让他回去充电.哈哈.

网友:
这个你没修嘛,怎么收钱?好奇哈

网友:
数据备份电池老化了吧?最好换掉
充电电路也要检查一遍,防止过充电损坏电池。
修设备要考虑前因后果的。不像民品随时坏随时拿来修,有些时候一块板子坏了,停工损失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