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十万火急·····8I848P主板鼠标能用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7-15):
PS2键盘不能用   PS2鼠标能用  换了USB键盘不能用  USB鼠标能用   这就是基本情况     十万火急 在线等  什么情况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掉IO芯片哟

网友:
检查一下ps2供电,PS2鼠标工作电流小于键盘,你注意一下PS2鼠标和键盘都接好时鼠标还能不能用。我碰到过一例现象和你的现象一样的,是ps2供电的保险电阻接触不良,usb口的键鼠在windows下正常,启动时和dos下不能使用是因为驱动程序未加载

网友:
嗯  我换了GD75232芯片就好了  哈哈哈 不过还是感谢额你们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电流 线路 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换掉IO芯片哟

嗯  我换了GD75232芯片就好了  哈哈哈 不过还是感谢额你们

网友B:
75232? 怎么会影响到PS/2?那个是COM口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232? 怎么会影响到PS/2?那个是COM口芯片吧?

我就是纳闷呢  但是那个芯片确实很烫 我就把它换了  用了这么久 反复开机  目前正常了

网友:
1查IO芯片,2查PS2键盘的排阻排容。

网友:
想不到的问题所在 恭喜恭喜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纳闷呢  但是那个芯片确实很烫 我就把它换了  用了这么久 反复开机  目前正常了

呵呵,恭喜你了,反正是修好了

网友:
看来是你那芯片 把电压拉低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