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 机 光 驱 死 !!!

楼主(2011-07-15):
一台dell1420的机器 开机光驱能打开 过了Dell LOGO就没用了  触发后光驱灯闪几下 可以打开光驱  过了LOGO就没用了   进系统后光驱认不到  舱门也打不开 是什么问题 光驱好的

网友:
LZ说清楚,是过LOGO光驱不能用,还是过LOGO死机啊

网友(点评):
意思是说,过了LOGO之后光驱就不打开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问题 引起的

网友(点评):
有好的找个代换就判断得更快了。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过LOGO死机,还是就是光驱不好使。

网友:
不装光驱死机吗?有没有换过光驱呢

网友:
换光驱试了没,

网友:
系统部排除

网友:
win7系统有的换完光驱认不出来,不知道你的笔记本具体是怎么修的。

网友:
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如果进不了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光驱没有安装好。